改高压板???

楼主(2008-03-28):
谁有该高压板的资料????????????有各种品牌的高压板,详细一点谢谢大哥了>>>>>>>>>>>>>>>>>>
以下方法很好用》谢谢了》方法好用的很,我试过的~

网友:
楼主知道从驱动板到高压板的几条线吗?找到他们就可以了!
VCC ON/OFF 背光开启 GND 原装板需要接亮度调节!

不是没人看 是没人愿意回答这没头没脑的问题!
我都怀疑我怎么有耐心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有的高压板不知道他的哪个脚是控制脚啊 ?怎么判断啊?????????除了量电压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想知道那一个控制脚简单。接好高压板电源,然后用个3.3v去碰一下那几个脚,亮起来的了就是控制脚了。部分原装的(所之的是洋垃圾高压板),还要一个脚要接地,有的要接多一个5v才行,靠经验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圣是快捷有效,吸收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

网友:
高压板不用技术资料,首先找到高压板的保险测量其电源为哪一个或几个(笔记本高压板一般至少两根电源线)然后通过固定孔找地线即负极(地线也并非一根少数高压板固定空悬空)剩余的线即为ON/OFF和ADJ,一般的ON/OFF电压为3.3-5V,ADJ电压很低(如不能正确判断ADJ此脚可空出),然后根据电源脚电压选择所需耐压的高压板代换。

网友:
惨了,我找控制线,不小心短路了,烧了保险,还好有旧零件,各位小心啊。

网友:
回复 老康维修 :
谢谢了,...........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不要烧东西最好~~~~~~~~~~~

网友:
1.供电=接保险。
2.ON/OFF就是背光开关=接控制三极管的基极。
3.ADJ=接电阻后到芯片反馈脚。
4.地不用说了,地盘最大,最好找。

网友:
学习学习 多谢各位指点~~~~~~~~~~不要烧东西最好~~~~~~~~~~~

北落师门 -5 骗分帖

网友:
感觉开启信号不好找,现在算明白一点了。

网友:
一般只要接三根线都行了,我改液晶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