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处理常见故障的一些方法

楼主(2008-03-28):
pc3000处理常见故障的一些方法,仅供参考!
故障:连续自检不停,上pc3000也是连续不停自检
维修方法:进入pc3000后出错不管它,进入到昆腾主菜单,这时时找不到参数的,然后在给硬盘断电一次.
1:进入3-4写相应型号的ldr
2:接着进入修改硬盘参数项,修改lba地址大小,和型号参数(因为读ldr后清空了).然后确定保存,硬盘自动断电重起.这时硬盘应该正常的自检了.
3:进入主菜单,lba地址扫描(住:le一定想要手动封掉0,0 1,0 2,0 3,0 4,0)全是坏道,做一遍伺服扫描即可完全修复.
这样硬盘故障维修有可能硬盘容量会减半.原因是有哟嘎磁头性能不良,造成硬盘连续自检不到参数.
pc3000维修设备对昆腾硬盘的维修来说是最专业的了,基本上达到85%左右(其中包括0道的维修)
pc3000进入昆腾组建以后,选择硬盘的大小,然后:
如果硬盘就是一些物理坏道的话,用程序的5项,lba地址扫描,就行了,自动扫描到100%,然后可以看到坏道的列表,2下回车,系统自动把物理坏道屏蔽到p-list中。然后在扫描一遍,确认一遍。
就是这么简单。
pc3000有用的lba地址:
60G  LBA:120478088
40G  LBA:78198750         AS40G LBA:80315072
30G  LBA:58633344
20G  LBA:39876480         AS20G LBA:40132503
15G  LBA:29336832
13G  LBA:26760384
10G  LBA:20044080
8.4G LBA:16514064
7.5G LBA:14668290
6.4G LBA:12594960
5.1G LBA:10002528
4.3G LBA:8421840
以上是有pc3000的人必备的lba地址.
昆腾自检不完整的维修
牌子型号: Quantum FIREBALL CX LA LB LC LD AS LM LE VQ等系列
故障现象: 自检声不完整,但系统bios能检测到型号和容量,不能读写
判断问题:
解决方案: 1、把待修盘接入,进入主菜单(出错不管)
           2、装入相应的LDR文件
           3、往缺陷表随意添加一个记录(手动封一个磁道)
           4、退出菜单,将硬盘断电。重新接通进入菜单。
           5、清除缺陷表,重新扫描所有缺陷并修复。
牌子型号: 星钻
故障现象: 可正常认盘,不能分区格式化,很像是0道损坏样的.
判断问题: 用PC3000at扫描会发现全部扇区无法正常访问。查看G-LIST 发现有许多 0 0 0的记录。
解决方法: 清除G-LIST,然后纠正 1-2-4-1 1-2-4-2 1-2-4-3 1-2-4-4
这里面有很多没有表明code版本号的固件程序,最好只先用ldr和ram.固件刷新就有可能不兼容的.不然就没救了的!
WDEBBB系列通病维修
牌子型号:: WD EB BB系列通病维修
故障现象: 自检声正常, 系统BIOS可检测到, 但不可读写. 这是目前WD的通病
判断问题:
解决方法1:用Formatting 内部低级格式化。 数据会全部破坏。
解决方法2: 选 1- 2 -1 - 2 进行再生运算操作, 十秒钟即可, 数据完好.
IBM硬盘通病的维修
牌子型号: ibm系列硬盘
故障现象: IBM硬盘IC35L040AVER07-0型号只有上半声自检音,没有下一步寻道音(通病)
判断问题:
解决方法:  进入 c:\pc\ibm_ldr\aver
                 运行 pcibmavr
                 用3-3-1查看RAM版本,
                 在菜单中选择 3-5 加载与RAM版本对应的LDR, 即可
其他型号系列对应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