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放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08-03-28):
一台方正CRT,客户来修时二次升压管IRF634烧坏,更换后接上主机试机,显示器黑屏,有时会白屏,更换视放芯片LM2469后,能显示图像,但颜色发红,测管座上的R,G,B分别为五十几伏,四十几伏,三十几伏,尾板上无可调电阻,不知是何原因。用原来的LM2469,管座上R,G,B都为三点三伏,但显示器黑屏。请大家给点思路,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尾板先不上显象管试一下阴极电压,先判断象管有无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显象管G1管脚的电压,如果G1的电压不正常,显示器黑屏。

网友:
黑屏除了三枪截止还有其他可能的,,,,有没有检查G1和灯丝这些供电?

网友:
尾板先不上显象管试一下阴极电压有没有检查G1和灯丝这些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