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盘用PCI怎么从安全模式启动

楼主(2008-03-28):
MT盘用PCI怎么从安全模式启动,我像用ISA那样,加载LDR后没有用,不知道怎么进入安全模式,麻烦哪个大哥教一下,说说具体步骤

网友:
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的
你先看熟说明书
你这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网友:
跳安全模式啊 然后直接加电 2个灯复位 然后再进MT模块

然后加LDR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就是那么操作的,可进不去啊,如果从DB加载硬盘信息能进去,但操作什么都报错

网友:
    跳线啊,大哥  跳线啊,大哥跳线啊,大哥跳线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