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无法进入windowsxp

楼主(2008-03-28):
一块昂达n61g 主板2500+ 512 突然无法进入windowsxp, 进入dos正常,进windows有启动界面,然后黑屏,无任何显示,键盘鼠标也没有响应,求助
Windows

网友A(2010-09-08):
换电源 绝对好 本人经验 具体电源参数 加我QQ646444874

网友A:
昂达N61G 启动困难、黑屏、无法进入XP、等故障均是电源引起的 配置的电源不对

网友:
供电不足引起的把

网友B:
先热量硬盘,再换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