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體化高壓板發出吱吱響?

楼主(2008-03-28):
請問高壓板發出吱吱響是不是超載?是不是變壓器壞?

网友:
从其他电源的经验来看,电容失效或退化的可能性大些。一体化高压板我是没有修过。

网友:
多謝張先生,等我明天換電容試一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高压板一试就知道了吗?
:D :D !

网友:
但是还能正常显示吗?发热情况怎样??????????????

网友:
還能正常用,只不過嘈了些...........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的供电,应该是供电电压偏低,也就是一体板的高压板供电端的滤波电容不良所致。

网友:
我怀疑是高压线圈的磁芯有间隙了。是不是磁共振啊。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 那么 你把消尖峰电路的 电容和电阻 看看 一般换掉因为 是测量不出好坏的

网友:
电容 失容, 磁蕊松了.
造成的故障

网友(2009-03-25):
我的也是啊,长城t171a的。拆开后发现有3棵电容鼓了,怎么办?是电容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是高压变压器内部短路。。。。或是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