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是没用编程器刷BIOS的

楼主(2008-03-28):
贵的卖不起,便宜的不实用 有多少人是玩热拨插的 能不能进来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保险  我都是用编程器刷bios 很少玩热拨插的

网友:
好侄是好,有点贵..............

网友:
好侄是好,有点贵..............

夜雨十三天 -10 骗分帖

网友:
用编程器不是得把BIOS芯片给弄下来么 ...
显卡BIOS一般都焊上去的.麻烦呀.

网友:
都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热插拔有风险!!

网友:
都是用编程器刷的BIOS!热拔插怎么用啊?我不会。麻烦说说。

网友:
熱拔插經常用
找片DOS開機光驅(網路上有很多XP跟工具整合光碟)
準備幾片主板應付各種bios
用光驅開機 在DOS系統下
拔下BIOS 換上空BIOS
運行 寫入程式 寫完直接關機
就這麼容易
長形bios非常容易上手
遇方形bios要比較小心
最好要有IC夾具

网友:
自己太笨,试了各种方法和刷新程序,不同的主板之间热插拔从来没有刷成功过。

网友:
我用的是G54编程器。不到300块,USB接口,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2008-04-27):
回复 网友A:

焊上去的你怎么热插拔?我看还是买个好点的编程器。

网友:
焊上去的能用编程器吗?

网友:
我看还是买个好点的编程器,省事又省时间.

我看还是买个好点的编程器,省事又省时间.

网友:
我用的是Q6 还不错....用编程器刷保险一点.不然一不小心就.....

网友:
我们原来有个UP256,可惜就是太老了,好多BIOS不能用。最后卖了。现在和人合着用了,用人家的

网友:
用不起,还是热插拔吧。主要是刷bios时候少了,挣不回来成本。

网友:
这东西成本不好回啊,有机会修批量的还可以

网友:
我朋友前几天在BIOS之家买了个什么智越的编程器,能刷BIOS,内存SPD,价格还不到4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