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显示屏上怎么会有亮线

楼主(2008-03-28):
我的电脑开机一切正常,用一段时间后为什么显示器右上角会留下一些影子和一条亮线呢?请教各位????
电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显示器啊?纯平的还是液晶的?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啊

网友:
纯平的还是液晶的?是什么显示器啊?????

网友:
液晶,还换了显卡,还是不行?好郁闷哟!!!

网友:
请各位大虾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就说明问题是显示器。屏坏了吧。

网友:
描述清楚,新手请看版归,我们只能回答问题,不能猜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既然你已经换过显卡 那就是屏的问题了 其实你已经能判断了

网友:
对,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应该是你的屏坏了,你的液晶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