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0的板跑C0怎么办

楼主(2008-03-28):
370的板跑C0怎么办!是什么来着啊?
怎么弄啊?
卡的说明书说是初始化高级缓存!

网友:
什么意思啊?不懂!请大家帮我看看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先查内存.........................

网友:
内存是好的!你说是槽吗?
现在就是没显示!显示器是不亮的!

网友:
可能是U不过撒     要不 换个U看哈字撒哒

网友:
co,就当FF,来修,应该是CPU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o :o :o :o :o :o

网友:
这样啊!恩恩!我去试试!

网友:
  会不会呀!不会也不要误导人家呀!
CO 是CPU不工作.
BIOS资料错也跑CO
上电不触发1117烫触发后跑CO
有的南桥坏(没有完全击穿)也跑CO
USB对地短路跑CO
就算与内存相关也不应是先查!

网友:
也查查U座吧,有些是U座虚焊。。。。。,

网友(2008-05-01):
我的一块华硕的板CUSL2-M,也是开机跑C0,试过上370假负载时各电压都正常。还有就是CPU风扇插在CPU_FAN位置不转,测风扇插针12V脚没有电压,接到SYS_FAN插针上时风扇正常,这时量CPU_FAN的12V脚又有电压,是不是华硕的AS99127F芯片导致不开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C0是内存或内存槽故障才有这个代码!你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一般是供电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