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拆下MOS管。怎么判别是好坏。新手。谢谢。

楼主(2008-03-28):
不用拆下MOS管。怎么判别是好坏。新手。谢谢。

网友:
我是这样量的:漏极与源极电阻正向值为十多欧,反向为一百欧以上。可以判定基本没坏。另两脚可以不去管他。

网友:
在路测量一般测量不准确最好还是吹下来测量

网友:
在新手阅读区有专门讲的判断MOS管  建议你去学习

网友(2010-11-04):
我也不晓得怎么测,焊下来比学习怎么测难度大多了

网友:
我觉得有问题,按道理源漏之间的正向和反向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都是拆下、量

网友:
mos管有时不取下来测量是测不准的

网友:
不拆下来  是量不准的

网友:
可以测G极的对地阻值看下

网友:
  我也说几据;对于CPU主供电,如果是单相供电就直接打阻值,可问题是如果是多相供电,只要有一个管子击穿或开路。其他几相测量结果都是不正常的,每相三个管子,全拆下来测量后再焊回去,可想,若焊功不好,板子成什麽样了,影响美观。我的观点是先不拆管子,先拆输出电感,拆 一个测一下,直到确定是那一相的问题,再拆管子,但要注意,上管是一个,下管是两个,测下管时,把两个也要分开,这样管子拆的最少,电感的焊点也好处理一些。这样是否科学请各位指正。

网友:
场效应管判断N沟道的方法
管子正向面对你,紧靠圆点处的为第一脚。上面的为D极,正向测试2次(D,S)极,其中阻值最小的那次红表笔接的为二极管的正极。如果正极在S极这端,该管为N沟道,D-G应为无穷大,S-D应有300-800欧姆的阻值。
P沟道判断的方法与上面相反。

看这个资料,有详细的图纸讲解的比较详细,适合新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379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正向和反向德阻值不一样,实测一大一小。

网友:
我也不会啊。郁闷哦

网友:
我一般开机查都是开机开上管下管的电压对不对然后再拆下来量      上次我没找到叶子我就用老虎钳代替咯  效果还蛮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在路测量,如楼上说的,如果都拆下来测量,那焊工不好的话,会搞得主板很难看,还有管旁边一些小的阻容零件要不小心的话还会搞掉或搞短路.用表直接在路打阻,只要有一点基础知识,很容易就能判断管的好坏.
经验还是要靠积累的.

网友:
一般因为开关导致的负载电路出现问题后,在路测量mos会不准确,建议还是拿下来测量。

网友:
学习 楼上各位经验 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同意2楼,我也这样干。

网友:
菜鸟,主要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一般靠近电池和电源附近的都是P沟道的MOS管,其余的大多数都是N沟道的。

网友:
再深入一点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去拆一次电感试下,可能你就会发现还是拆管子好

网友:
拆mos不是很容易搞坏么?

网友(2013-03-10):
用来学习学习,是很不错的。

网友C(2016-07-07):
在线等,学习了,新手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等,学习了,新手报到!

场效应管判断N沟道的方法
管子正向面对你,紧靠圆点处的为第一脚。上面的为D极,正向测试2次(D,S)极,其中阻值最小的那次红表笔接的为二极管的正极。如果正极在S极这端,该管为N沟道,D-G应为无穷大,S-D应有300-800欧姆的阻值。
P沟道判断的方法与上面相反。

网友:
场效应管判断N沟道的方法
管子正向面对你,紧靠圆点处的为第一脚。上面的为D极,正向测试2次(D,S)极,其中阻值最小的那次红表笔接的为二极管的正极。如果正极在S极这端,该管为N沟道,D-G应为无穷大,S-D应有300-800欧姆的阻值。
P沟道判断的方法与上面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