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上电屏幕无显

楼主(2008-03-28):
今天接到一台hp dv2000的机器, intel 945pm北桥82801gbm南桥nv7200显卡。客户拿来时上电但屏幕不亮,刚开始怀疑内存问题,因没有测试卡,所以只能用可调电源测试。取下机器内存,开机上电发现电流跳变到0.72a后不在跳变,安上内存开机发现电流过0.72后经两次跳变后到1.2a后不在跳变。根据经验知道内存已检过。那问题应在:1。显卡  2.bios。先加焊bios芯片引脚上电测试跳变一样。如果是bios问题那只能刷bios,但手头没bios程序只能把问题集中在显卡。BGA从新加焊显卡后测试屏幕灯管能亮但无图像输出,外接CRT测试发现屏幕有图像但都满屏都是“a"字。那此故障的问题应该在显卡部位,我已经订了新显卡芯片还没收到。等机器修好后我在告诉大家!!!!!!!!!!!!!!!!!!!!

网友:
分析的有条理!!!

网友(2008-05-18):
前一段时间接一台故障跟楼主说的一样,找不到问题不敢修又还给客户了,早看到这贴就好了

网友:
好的,关注中。。。。我的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8-08-05):
懷疑主板有變形,不然不能壞N多都是顯卡...

网友:
条理清晰,层次分明,一看就懂,受益非浅

网友:
屏幕显示这个的条码,一定是显卡问题。就是显卡比较难做。

网友:
DV2000和DV3000最多的问题就是显卡开焊了

网友:
思路好,就一定修得好,我认为它以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