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线怎么飞线?

楼主(2008-03-28):
师兄们,请教:
笔记本
屏线怎么飞线?我只知道笔记本屏有10条线,有电压线和信号线,地线,不知:笔记本屏线怎么飞线?
请指教规律性。谢谢。
QQ:1844--94264.
笔记本

网友:
可以用眼睛看出来的 看屏线接口就明白了 RGB各2根 VCC CDD 接线要仔细 请查看以前的帖子 都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