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冒白烟,帮忙确认是什么元件冒烟

楼主(2008-03-28):
刚买不久的华硕P5K主板,由于装机的电脑公司装主板的时候给我装了3枚螺丝,自己又给拧了几枚,拧的几枚都是主板下面没有固定螺帽的,结果接触箱体,造成短路,主板中间某个元件一阵白烟,另外我还接了前置音频线,这有没可能烧掉这元件.现在说说冒烟的元件吧,三只脚,元件上标着A019,蚂蚁一样贴在主板上,找了2天才找到这处损坏.这个元件不靠近任何重要部件.
现在电脑运行一切正常,没出现任何问题,主板自带软件也检测了温度\电压运行正常,但老是感觉不塌实.请问这是什么元件?还有有必要维修吗,毕竟时间成本太高了?
华硕

网友:
首先从你自己拧螺丝的方式和方法来看,建议你找个维修店给你看看,别自己把本来能修的板子再弄坏了,另外,你也没有说清楚这个元件在板子上的什么位置,所以不好确定是个做什么用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任何板子上都不可能有多余的元件(厂家SB吗?),所以肯定还是要有问题的,起码就算是稳压的,一但电压出现异常,运行肯定是要不稳定的

网友:
建议更换,既然已找到坏的元件,换了再说,不用多少时间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换吧,反正不会很麻烦.拆下来,拿去买一个回来.

网友:
你既然不是修板的,能用就先用着.如果想学,备些工具,去新手区里逛逛.

网友:
一般都是贴片电感,黑色那种,比较大块的!又或者是比较细条的印刷电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