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缓存和前端总线

楼主(2008-03-29):
二级缓存和前端总线
哪个重要
P 4  2.8G  478针
1M 的二级缓
13um 工艺
prescott 核心
外频  133
前端总线 533
线程数 1 (无超线程)

P 4  2.6G  478针
512K  的二级缓
Northwood 核心
90nm 工艺
外频  200
前端总线 800
线程数 2  (超线程)
哪个CPU 好呀

网友:
上面的错了
2.8G 的是
90nm 工艺
2.6G 的是
13um 工艺

网友:
我看实际上运行差不多................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看看楼是追求什么样的性能了啊,再说还得与板子互相配合考虑啊!

网友:
这还要看你在使用过程中有很大的关系,不同的软件,不同的应用可能表现都不一样
前端总线反应的是CPU与北桥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速度,而二级缓存是为了缓解CPU与外界速度不匹配,在集体的应用中,如果CPU重复读数或有规律读数多的话,那么二级缓存重要,如果读数量很大,并且随机数很多的话,前端总线很重要。
其实就这样说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很难判断,因为还牵扯到内存,硬盘,CPU本身的执行效率,CPU的算法设计等等,这个就算你用测试软件测试可能都不好比较(测试软件也只会偏向某种应用)
其实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应用就可以了,何必对这一点点的性能把脑袋想破!

网友:
用优化大师 和超级魔法兔 测 分数都是 2.6G超线程  的快 核心 和二级缓存难道就比不过 外频跟前端总线 不过他还有一个超级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