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 P4S533-MX(P4GSX-MX)

楼主(2008-03-29):
我用假負載測試CPU電壓1.8V 但是基準電壓測不到(GTLREF) 都一直点不亮 在AGP座旁 Q37 G腳位
為10V電壓異常 不知如何測試 是否有人修過~~

网友:
GTLREF是由VCORE分压得来的~
假负载上由多个测试点,只要其中一个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假負載測試CPU電壓1.8V 但是基準電壓測不到(GTLREF) 都一直点不亮 在AGP座旁 Q37 G腳位
為10V電壓異常 不知如何測試 是否有人修過~~

您应该去新手区看看如何测量MOS管好坏!Q37是VDDQ1.5V

网友:
GTL参考电压正常为0.8-1V,如果没有CPU座或北桥旁边的MOS管或三极管

网友:
感謝指導~~原本主板在 RAM 電壓故障 Q29 故障更換完基準電壓還是不上 請教若 埸管 9915H 能否用 P3055 代呢??
因耐壓不一樣 還是有一定要用 9915H的埸管才可以呢??

网友:
9915是H
3055是L
可以都9916H

网友:
更換 Q29 為 3055L 但 RAM 電壓3.3V 正常供電開機不安裝RAM會有峰鳴器音 一長音 但安裝RAM後就無反應~~ Q37 VCC 還是 10V CPU 旁 MOSFET 上管為 70T03H 下管為 90NH02L
PWM RT9241B , RT9602 , CPU 1.8V 正常 基準電壓GTLREF 還是測不到,不知是否還有那些線路該注意或查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