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e2-x刷BIOS跑C0

楼主(2008-03-29):
向个位求助!我有快
asus P4PE2-X
的板!刷
后就跑
C0
,然后又刷会原来不办本!还是不行!
是
SST49LF003A
的!原本是
512K
的!但网上下回来的是
384K
,对呀!
就是
3M
吗?怎么原本的会是
512K
呢?现在怎么刷也不行!测量了下内存
DDR1
的电压是
3.28
。系统总线的电压是
2.5
多!但正常应该是多也就
。
6V
呀还测量了下
的
脚
OE#
是
3.27V
!一直不会变!在没有刷之前是可以开机!现在不行了!刷是为了看能不能超频!现在可好!想不明白有没有动过什么呀!就是刷时拆了
芯片没动过别的!谁有遇到过类似的现象!给电思路!谢了
刷BIOS

网友:
BIOS芯片更换掉,再把原装程序刷写回去!!!

网友:
BIOS帅坏了,很正常
这个是你的BIOS的参数:
器件种类:EEPROM or FLASH
制造商 : SST
器件型号:SST49LF003A(PLCC32)
存储空间:60000H BYTE
引脚数目:32 PINS
工作电压:3.30 V
编程电压:5.00 V

网友:
就是说24脚OE#是3点几伏!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换个芯片在网上找原不同的版本刷下看看!

网友:
只动过BIOS那应该就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用编程器刷的话,不好用.ASUS的BIOS就是变态,说是缓冲区地址不一样,非得改缓冲区起始地址.查了些资料,说是用WINHEX这个软件改.我也遇到你一样的情况,但也不会改,还得请教高手.

网友:
晕,7楼的说的是不是真的啊?怪不得我刷的华硕的BIOS不能用,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网上怎么没有改好的BIOS文件下载,高手们来说说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