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硬盘被加密了吗

楼主(2008-03-29):
  一个MT 80G,用MHDD测试时,按F2,之后这样提示: WORING: Set mulitpli command aborted ! 这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指教!!

网友:
楼主打错字了吧!

网友:
gergerwqgwrregfdgffadgasdfggergerwqgwrregfdgffadgasdfggergerwqgwrregfdgffadgasdfggergerwqgwrregfdgffadgasdfg

孤帆远影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啊    按F2就是那样提示 , 然后再按F4 就呆在那里,不能扫描,LBA值没有跑动。

网友:
我猜是固件出了问题了吧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