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状态下SLP_S3是不是都是高电平

楼主(2008-03-29):
待机状态下SLP_S3的电压在任何主板是不是都是高电平,一直搞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待机的时候,SLP_S3#应为低电平,如果加电电路正常的话,当你触发开关的时候,SLP_S3#应马上变为高电平。

网友A:
飞翔老师有没有搞错哟?“#”不就是指低电平有效吗?我的理解是待机的时候SLP_S3#应为高电平,触发瞬间SLP_S3才有个从高到低的跳变,主板才上电。
不要笑我怀疑权威哈

网友:
我記得
S3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3# 是电源层控制。
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SLP_S4# O S4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4#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 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关键性系统电源。

因為待機狀態下SLP_S3# =低電平 =待機執行中     (#只是描述狀態,並沒有與信號加乘的意思)
所以飛翔老師說的我認為是正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翔老师有没有搞错哟?“#”不就是指低电平有效吗?我的理解是待机的时候SLP_S3#应为高电平,触发瞬间SLP_S3才有个从高到低的跳变,主板才上电。
不要笑我怀疑权威哈

SLP_S3#是个睡眠信号

也确实是低电平有效,

只有主板进入到SLP_S3状态的时候,才会为低电平,也就是说主板处于休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