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080跑38敲盘

楼主(2008-03-29):
maxtor6y080l的盘,检测固件和固件组全部正常,但是满盘的XA和绿块,用mhdd也擦除不了,做SF跑到0038后就开始敲盘,已经试过二次了,到38一阵后就开始敲盘,期待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测试下看是否有头坏了。

网友:
从C做SF试试
如果还敲
那是有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试头坏了呢??还有从C做SF试试,这个怎么弄呢??

看看这帖子嘛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C%C7%F8SF

网友:
太深了啊,先对付跟着学吧,不知道在哪能学一些基本的知识,请版主帮助一下

网友:
本论坛有一个新手区,去潜水看看帖吧
对新手上路很有帮助的

网友:
C区SF方法
1认盘进pci-pc3000   TOOLS->UTILITY EXTENSIONS->VIEW MODULES->#18->修改第一个字节为00并校正验证码(这块不知道怎么检验呢??)->write to hdd->退出pci-pc3000 断电  已经写进去了

通电再进入pcipc3000就进入C区---Firmware 由原来 YAR41BWO 变为YCR41VJO   但是这个步骤没有成功,断电进去后还是 YAR41BWO ,并没有变成YCR41VJO啊。  而且看上个#18的第一个字节已经是00了。请版主帮忙。

网友:
我刚学的时候弄坏 了两个80G的,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网友:
9楼的 不校验18#写回去是没有用的

你在SF按钮向右看 有个图标 点开有个下拉菜单 第一个 CHECKSUM 就是校正校验码

然后可以点第3个 查看校验是否成功(一般都能成功的) 不成功就报错了

成功了就会告诉你 OK CHECKSUM 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