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跑83(换显卡搞定)

楼主(2008-03-29):
如题。可能是哪里的问题?补充一下,这个本摔了一次。

网友:
如果能跑数,无外乎北桥,显卡空焊的问题了,考虑做BGA吧

网友:
按压显卡 北桥 以及外围供电的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就是不一样厉害>>>>>>>>>>>>>>>>>我的有一次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按照版主的做法也只能解决临时的问题吧??如果有效最后估计还是要做BGA

网友:
LS的大哥 ,人家这么做的目的是判断故障点 ,并不是按按好了  就不做BGA了

网友:
IBM T40

这款机器通病是北桥或显卡虚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