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经常点不亮,一般会是什么毛病呢?

楼主(2008-03-29):
一台机主板,早上开机经常点不亮,要把电源线拔掉再插才能整亮,不知什么毛病?
点不亮

网友:
应该先换电源试下 不知道你现在用的电源进系统稳定不 因为你拔掉再插说明断了电流 电流一冲击就可以电亮了
然后在查主板 看电池有电没 晶振 I/O问题 等其他负载问题~~~

网友:
恩,电源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先换下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拨下主板上电源插口,短接灰色线与黑色线,听听风扇转不转,能转表示电源是好的,问题在主板。反之在电源。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在查查是不是有虚焊或是有问题的元件,我就修过一个板子和你的故障相似,最后查到是一个电解电容有问题更换后就好啦.

网友B:
先拨下主板上电源插口,短接灰色线与黑色线,听听风扇转不转,能转表示电源是好的,问题在主板。反之在电源。就是这样,大概先判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