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缺红色

楼主(2008-03-29):
我有一台CRT显示器,近段时间出现故障,显示时缺少红色;拆开机壳后量过尾板上RGB上的电压,在正常范围内。用起子柄轻轻敲打尾板,红色马上恢复。请问:各位师傅,这种故障出在哪里,需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
这种现像很明显了,是虚焊所致,你把视放板加焊,应该会OK

网友:
不知哪里虚焊的话,全部加焊一次。

网友:
应该是释放 和色处理 虚焊导致  要不看不出虚焊 就盲汗  OK

网友:
通过OSD菜单定位故障部位,如果OSD菜单也偏色,故障在视放IC后到显像管之间全部红色通路。如果OSD菜单不偏色,故障在视放IC到VGA信号线插头之间,当然也包括视放IC自身。

网友:
敲击尾板有时候能恢复,说明是尾板虚焊撒,因为那里温度比较高,虚焊的可行性仅次于行管那一带(修电视机的经验)

网友:
先 换VGA线吧,像你说的不一定是虚焊吧

网友:
把视放板上铁盖取下。全部加焊一次。注意,焊的时候别把线路板短路。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好搞虚焊,仔细焊下尾板就好的哦

网友:
敲击也没有反应,还是不能显示红色是不是也是虚焊啊。

网友:
那样把VGA线揉一下,一段一段的揉,如果有时会出现红色,那就是线内部有断路,如果还不行,把线一根根测一下,再不行,查视放部分,这部分好查,三支数据都是一样的,查另外两支做对比

网友(2009-07-28):
能不能发图片看一下那地方的图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一样情况过的。加焊没好。当时不红。开机用十多分钟后又红了。关了。再开也不红了。等个十多分钟后又红。没搞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跟楼主的情况不一样,你这应该是有元件坏了。一楼的应该是虚焊。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