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113 G2 30V换过包,行管,还是绿灯会亮,无显示

楼主(2008-03-29):
G1-113 G2 30V换过包,行管,还是绿灯会亮,无显示,请高手指点应该查哪里,什么原因引引的电压不正常
原因

网友:
请把故障现象说清楚,换包前后的变化说清楚。

网友:
换包前后故障一样,原来的故障是有时能亮有时不亮,给灯丝加焊过后有两个小时左右试机都正常,然后冷机又不显,再加焊把LM2459坏了,换回去以后情况还是和原来的一样,灯丝电压是5.3V

网友:
G1为-113V明显不对呀。G2也低了呀。查一下这两条路吧。

网友:
象楼主这样的故障有可能是显像管座的问题,楼主换过管座没有?

网友:
管座不会同时引起这种故障现象.G1 -113 G2 30V 建议楼主再仔细测量一下.并给出准确的参数.

网友:
楼上的版主,测过了G1就是-150,G2 30V,

网友:
ktc的KA700,楼上的,之前曾经加焊灯丝好过几个小时,后来就又一直不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KTC的A700FD,不是KA700

网友:
怀疑过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刚学修显示器,不知道哪个脚是正确的测量位置,哪位大侠有这个显示器的图纸不?

网友:
补充一点,现在的情况是灯丝是亮的,G1,G2电压就是不正常

网友:
各位老鸟.现在G1的电压已经通过可调电阻调节后能在-23左右了,然而G2的电压怎么调还是35V左右,调高压包上的旋钮也一样,回调一点就成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