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C亮度如何调节?

楼主(2008-03-29):
一台联想LXM-15C,开机自动调节亮度变得有点暗,怎样才能将亮度调高点?使用手动调节不起作用,灯管应该没问题,因为刚开始自动调节时亮度是很亮的,后来才变暗的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高压条有问题,换块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说的是高压条问题我不认可,因为高压条是新换的,而高压条只有三根线:VCC,ON/OFF及一根地线.在开机状态下电压是不变化的,当转换屏幕分辨率时,屏幕自动调整的1秒左右是很亮的.3楼说的调节对比度和亮度不起作用,虽然在0-100之间在变,但亮度和对比度无变化,也没有发红,就是有点暗,放电影时根本无法看清.

网友:
进工厂模式,因为自动调节的参数是在工厂模式中设置的,可以进工厂模式中改变预设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样才能进入工厂模式啊?

网友:
联想的液晶要看是哪家代工的,有AOC,PHILIPS,和晶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苏州仁宝代工的,怎样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你只接了VCC,ON/OFF,GND是不行的~
原装板一般都要接亮度调节,否者亮度就自动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