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点不亮,CPU主供电压低

楼主(2008-03-29):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是初次维修电脑主板的菜鸟,对主板一窍不通,以前是维修家电的,初次接触电脑主板,问的问题可能很基础,希望大家不要笑话我,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这块主板是815主板,故障是,主板点不亮,测试卡显示的是数码管的中间的小指示灯亮,CLK  +12 -12 +3.3的指示灯常亮,RESET灯在开机一瞬间亮一下,之后就不亮了。
测CPU主供电电压是0.49V,测电源管理芯片(HIP6021)的27也是0.49V,将供别处的电压电压点断开后,主供电还是没有回升,再后来换了一块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换的芯片时从别的主板上拆下来的)。电源上下管都是好的,测过,滤波电容坏的也已经换新,现在已经无处下手,望各位师傅指点。谢谢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测试一下,看是不是CPU主供电MOS管击穿!!!

网友:
先看U供MOS管的控制极电压、供电电压、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回答2楼的师傅,MOS管没有击穿,已测试过。
回答3楼版主,MOS管的控制极的电压是是0V,管理芯片的12V和5V供电都很正常,27脚输出脚的电压也是0V 。
请问版主:HIP6021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在主板加电时还有一个控制脚控制着管理芯片的电压输出,当这个控制脚的电压高或者低时,芯片的主供电输出端就没有输出电压,请指教。谢谢两位师傅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