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17AN 开机黑屏急急急急,在线等

楼主(2008-03-29):
我有台清华同方R17AN 开机黑屏,更换过高压条后开机正常,后高压条被烧坏,电源输出电压好像很不正常,为:30V和5V,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30V而不是12V呢?那位有经验的或修过这机器的给予指导,指导
黑屏

网友:
12V和5V电压要正常,否则往下修就没有意思了。请把电源修复以后再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供电高了,当然烧高压板啦,检查12V供电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的高压供电是30V所以不能用通用高压板改

网友:
如果电压比较特殊的话,确实不能用常规的高压条去改,只有想办法修好原装板了.

网友:
呵呵,这就是换高压板前不测量电压惹的祸了,通用高压条接这么高的电压肯定是要烧的.慢慢修原装的吧.不然想办法做个基准稳压,把30V稳成12V.

网友(2009-06-24):
这个机器用的其实是24V给高压供电的,
你量39V是因为空载了。
我也接一台这样的,郁闷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5978-1-1.html
在这里,你自己看看

网友(2010-04-11):
到低空载输出时30V还是24V???????

网友:
把12V的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