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雕5900XT显卡显存供电电源问题

楼主(2008-03-29):
      金雕5900XT显卡显存供电电源5V和12V同时被短路原件拉低,低到到一定程度,PC机电源就保护关机。显卡电源芯片U14 是RT9173A、两个APM3009N场效应管Q5、Q6。
       RT9173A的3脚接的是+5V而不是资料里说的3.3v,3.3V电感L20过流烧黑。
       请问谁有金雕5900XT显卡显存供电电源电路图,另外谁 RT9173A
的管脚电阻资料图。
       这个电源的12V还向5V供电么。

网友:
拔掉5v和12v电源显卡花屏,3.3v对地电阻是5.8欧姆。

网友:
我在这里问一下,12v,5v,3.3v正常的对地电阻是多少呀。

网友:
对地的阻值不是每一块都一样的,我想只要阻值不太低(大概20-30左右),就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这种电源里面,电源对管APM3009N场效应管Q5、Q6损坏率高么APM3009N场效应管Q5、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