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电脑开机电路,复位原理

楼主(2008-03-29):
肯请哪位师傅给讲一下!!!!!!!!!!!!!!!!!!!!!!

网友:
笔记本加电,产生3。3V和5V,供给CPU、南桥和北桥、显卡,这就是开机电路,CPU、南桥和北桥、显卡得到主供电后,开始初始化,这就复位了。

网友:
能讲得详细一点吗?因为有的时候这些电压都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