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6100笔记黑屏求助[已修复]

楼主(2008-03-29):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东芝6100笔记本现像为,暗屏,外接显示器能亮,高压条没有工作,请问此类本本的高压条供电是多少伏,本人测得此条上只有3。3V供电,它是由4920芯片供给,在此等答案

结果:5V供电芯片输出偏低,直接给短了一个5V到此脚

网友:
先查保险

先看高压条上的保险断没有?如完好,顺这条线查主板,应该还有一个保险。若都完好,查主板。
可以用外接电源给高压条供5V,点不亮,再升高到12V以上。(慢慢来,不要心急哟)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是,5V供电芯片输出偏低,直接给短了一个5V到此脚,开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