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明基显示器无极电容用什么型号通代。。。

楼主(2008-03-29):
修了明基显示器,当时换的5707和保险就好了,但没过几天就又坏了,

看帖子上说,还有个无极电容要换,请问下用什么型号通代。。。

网友:
想不用去买电容的话可以将220v输入的那一个抗干扰电容拆过去用。

网友:
容量差不多.耐压差不多的无极电容只要你安的上都可以用..

网友:
买个涤纶电容  250V 0.22uf  一个是0.8元

网友:
的确,220搞干扰电路中的电容就可以用。元件代换需要了解元件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