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8-03-29):
一块MIS845PE主板

· ·因为内存插反把插槽烧掉··

· 把3055MOS管烧焦· · 而且不会触发

· · 我把3055和几个涉及它的45N03管子都换掉~··强行触发还是跳不过C1

· ··  · ·因为我不会跑线路·· 我直接把IO换了
·
· 还是不能触发· ·

···内存也还是跳不过
·

··请问各位大侠 ·· ·
··
· · 是否北桥烧坏··

网友:
你量内存电压正常吗正常的 话
你清空一下COMS电路

网友:
该做的也做了·

·清空 COMS也做了
·
·· 把电池下了开机也试了
·
··· · · 难道那块板上有保护 ·

· · · · 各位大侠有什么意见···

网友:
现在内存的几组电压正常不?

网友:
MSI  不能通电,MS-7重点咯.量36PIN,有没有9VSB,38PIN RSMrT#有没有3VSB,如没有那MS-7就差不多了.MS-7也控制内存电压的.

网友:
先查一下电压是不是正常的,打一下内存的数据线对地阻值,还不行就加焊一下旁边的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