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L 谁知道啥问题

楼主(2008-03-29):
华擎P4I45GL板点不亮的。修好接上硬盘进不去系统有错误的提示IDE DRIVES INSALLATION ERROR IDE硬盘安装误差,我查了IDE一脚电压3.3V,正常不。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是南桥问题吗?路过的帮我看看
进不去系统

网友A:
你主板能点亮, 3。3V为硬盘复位脚正常,出现这个问题是你硬盘问题,查查硬盘数据线,硬盘调线,还有硬盘是不是分区表破坏了!

网友:
华擎主板硬盘主从盘跳线要和插线的位置对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