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主板测试卡不显示.L1117电压1.58V

楼主(2008-03-29):
顶星845的板子.通电南桥非常烫.插上测试卡无任何显示.
测两个两个1117.
其中一个L1117L 为1.58V .
另一个AMC1117 为3.29V.

我是边看书边测量.
我感觉在论坛上看.有许多都不懂.
论坛上没有很浅白滴讲要怎么测.
像新手根本就不懂.
比如.要用哪个档.测哪一个东东.接哪个脚.多少是正常的.多少是不正常.
嘿嘿..我是菜鸟我怕谁......
请高手过来踢一下.我接着.

网友:
阿拉俺在这里等解答了.
是啥原因来着.......

网友:
你不跑下线路看那个1117跟南桥供电的,要不然怎么判断是那个1117的问题!

网友:
怎么跑线.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很多都不懂的
论坛里的资料阿拉大多也看不明白..
请高手指教..
还要测什么?

网友:
这两个1117有烫手的吗,

网友:
L1117不烫
AMC1117很烫。

网友:
查查南桥供电是多少?正常为3。3V、1。8V等

网友:
怎么查南桥供电?
请谅解新手对这个不懂.
谢谢.

网友:
我刚才通电挺上假负载
不过假负载对于现在的我没什么用.
我不会查.
楼上那高手说的南桥供电.
我按了论坛上的贴子.
说是在南桥的旁边的那些贴片电感..贴片电阻那些测电压.
我测来测去.都没什么电压.
都没超过1V...还要怎么办?

网友:
哇..高手丫.
出来吧.
小弟在这里久候多时了.
我等到花儿都谢了...

网友:
查显卡供电正常否!

网友:
跟显卡无关滴。
我也插上显卡负载。
为什么那位老兄不接下去说呢。

网友:
还是换显卡供电试试吧,

网友:
代码跑多少?或者Cpu都没复位,谈不上显示,得说具体点呀.

网友:
1117后期对地或1117对地

网友:
迷迷糊糊 都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把原来的1117去掉再测 正常1117坏不正常跑一下电源接口9脚到SB的线路

网友:
要是有一个烫的  换了个还不好  那十有八九肯定是SB 挂了   换个吧

网友:
换一个烫的1117 如果还是烫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最好把所有的管子测一下电压值看最否有没有输出的,接地的不要测,特别是CPU的供电管。

网友:
待机的时候南桥烫手 别的啥都不用测 百分之99 南桥短路 !!!!!!!!

网友:
我真不懂你是怎么混到中级会员的,新手区里,实物对照的测试点写得详细详细....,你看了有几个?

网友:
根据上面提到南桥特别烫的现象,现着重测南桥,用打阻值档,测南桥周围贴片电容及电阻,打其对地阻值,电容二边分别要测,如其中有二边都显示00的,就说明南桥短路啦!~要做BGA

网友:
先检查下供电线路有没有问题吧
这种845的主板如果真是桥坏了,建议直接换主板算了

网友:
如果这样就能修好板,这个世界上就没维修部了,就没维修培训部了,现在修块板也就收2-30块钱,也就1公斤多一点点猪肉的钱,或者2.5包烟的钱,换的着这样捣鼓么?如果是学习修,要么进培训班,要么自己多看点资料,提点实际的问题好不好。

网友:
看下南桥供电,在AGP边上有外个场管,应该有1.5V左右的电压.换个试试,不行的话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
我以不问了。。。。
好伤心。难道新手问问题也有错吗?

网友:
你先测量A14电压,看看是不是3.3V,没电压就挂南了。

网友:
如果在待机的情况下,难侨发烫那就是难侨坏了啊!

网友:
南桥工作电压一般是1.5左右,AMC1117过热就说明它有问题,先换了再查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