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BM R60e不上电

楼主(2008-03-29):
笔记本
维修没什么经验,今天遇到台IBM R60e的本本,故障表现为无法开机(不上电)。
客户称之前曾有洒过白酒,也未经处理,洒酒后仍然正常使用了3天,而后出现的不上电现象。无论是单独电池还是只插上适配器抑或两者都插上都是无法上电,但当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时会正常为电池充电。此时待机电流2.2A左右。
拆开本本没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待命3.3、5V都正常,待机电流0.02A,按下开机键电流无任何变化。在此特向修过R60e或者有过相关维修经验的同学请教!
笔记本维修

网友:
你先查一个12V电压正不正常,可能是元件受水使用寿命缩短了.好好查查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么好修,要么就修不了,就是这么怪!毛病多。

网友:
先简后难吧,怕键盘上的开机键不良,直接将键盘插座上对应的开机键脚第十九脚对地点一下看能不能加电.若还是不加电就要查H8和PMH7的相关电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哥们正解了,不过开机键不是第十九脚。看来的确是键盘的问题了。谢谢你的提醒袄!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R60E的本本 也是不上电,换个好键盘还是一样 接下来要检查主板什么地方 忘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进酒和进水的情况差不多 一般不会开关坏那么简单 要是不信就可以短接键盘接口靠近南桥这边的第11脚 如果待机3V 瞬间没了就可能是南桥坏 如果不变就可能是开机芯片 这个新机器T60 R60我已经修好几个了

网友:
是键盘坏掉了,短接可以正常开机了

网友:
看看键盘下面的排线是不是有断线。修修键盘应该不难。

网友:
报好价格人家不修了
简单查过键盘,没什么异常,之前也没有修过,正常用过3天才坏掉的

网友:
学习学习,都是高难度的问题.学习学习,都是高难度的问题.

网友(2009-03-22):
好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