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的工厂模式怎样进?

楼主(2008-03-29):
一台联想lxh-gj15l的液晶想进工厂模式,试来试去都进不了,怎么办?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没人知道吗?,现在显示器按键不能使用,有时关电源也没反应

网友:
联想的OEM代工厂家几个,PHILIPS和冠捷的我知道,晶冠代工的我不知道,应该和CRT的类似,是到某一个菜单位置长按后就可以进入了。

网友:
怎么换mcu啊,去哪找mcu,我找到一台同型号的可以把mcu导出吗

网友:
LZ 你把菜单上面 有几个按键 按键的 英文都是什么? 有的显示器要看菜单进入 而不需要看牌子!!
最好把 osd 拍个图片 发送上来

网友:
是不是联想的显示器比较少人知道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呀
非联想的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