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一下是哪个显存坏掉了7300GT

楼主(2008-03-29):
7300GT花瓶 mast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
?  你 都焊过了 BGA 啊。。 估计  危险了。

网友:
加焊了一下 我估计是U6 坏了 没有 这样的显存 怕拆错了请高手帮看看  如果对的话 就当 128M卡用~~~其待中

网友:
这种BGA的显存一般坏和空焊的几率都比较小 一般认为是GPU空焊!

网友:
这个卡是维修过的 u6 u4 u7 都是换过的显存 买来用了1个月又出现问题

网友:
我看,只有一个bit出现问题,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因为不同牌子的线路命名有所不同,在没有线路
图的前提下,我猜是u3。

网友:
为什么说是u3啊 测试显示是在第3颗显存出现问题

网友:
好象是U14,你补焊试试~~我不知道7300是不是这样数的

网友:
全都吹过了 而且都恰到好处

头疼了 BGA 显存焊下来不好恢复 不敢动啊 有谁修过这样的卡啊 帮帮忙啊

非常感谢 谢谢你们的参与

网友:
CPU :lol :lol :lol :lol

网友:
我帮你查过某牌子的线路图,en7300gt A52 bit 是u4 或u14,good luck!!!!!!!!!

网友:
我支持!我们厂的显卡排列和这差不多。A面就是坚的这4颗。横的好像是C面!

网友:
我又来了 新问题出现拆除U14 (写错了不好意思 拆的是u16 现在复原了还是A56问题)显存后出现以下症状 看不明白了 ...................... 高手指点下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24164246     2218439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24164246
Write   Error Count: 221843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兄弟你显卡是U14位的那只显存有坏位,你睇吓GPU上边散热片上风扇压烂了?如果压就是BGA坏了,不过照你讲回焊后,出现多坏位,?? 99%都是GP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明显你之前的那个bit就是U14没有具体电路图不然可以直接量测下这个bit线上的保护二极体如果偏大肯定是gpu open了
值和好的点位一样就是memory open
你现在拆下来重装点位变多了肯定是你没装好了跑出A40~A63肯定某跟地址线装open 了要不就是memory本体坏了
建议在重融下再不好找个专业点的换下
最好能找个电路图

网友:
重新装上去后还是A56 问题 奇怪了  主板上一共8颗显存  这么一弄 好像并非8颗显存的问题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3363443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5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56     8408608           0           0
A56     8408608           0           0
A56     8408608           0           0
A56     8408608           0           0

网友:
谢谢你的答复
上次搞错了 拆下了u16 后出现
FBA[31: 0]           0            0            0
FBA[63:32]    24164246     2218439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24164246
Write   Error Count: 221843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应该是U16坏或GPU边脚有伤了,碰到过GPU磨损,数据位一个坏的情况

网友:
谢谢你们的建议啊
按理说 一共4个寻址 一个寻址2颗内存 一共显卡有8颗内存 如果是U16坏 拆掉U16后 那个地址都出错 不能还有好的地方 这就搞不懂了。。。。。。 这样判断不了啊  拆掉U16 出错地址 A40-A47 A56-63 中间那段怎么回事。。。。。。。。。难道是U14 用A32-A39 A48-A55  如果是这样就好办了 呵呵

网友:
看样子是u16这部分的问题了,你既然拆装了2次为什么不对调显存看看呢?对调后可以直接判断是显存问题还是gpu部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还是要找电路图
清楚点位具体分布那就好办了

网友:
应该是U16出问题了 准备找颗差不多的换上 但是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