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购的PCI3K 2.4 用不了啊!问题求助中............

楼主(2008-03-29):
本站购的PCI3K 2.4 用不了啊!问题求助中............
本站购的PCI3K 2.4  和 MT 80G 硬盘(已经装好了系统的),主板,3K卡和加密狗等东西都装好了。
启动计算机 能正常的进XP 系统和 启动3K 。 设备管理器看各个设备都是正常的。
问题如下:
启动3K。  我用了好盘MT 和 ST 酷7 的盘。 用了下。
提示读取:HDD ID 错误。 3K不能获取硬盘的资源。 也无法修理啊。

再就是随卡带的光盘问题:
没有修盘的说明书?
没有盘固件?
如何修。

遇到3K 修盘问题 时候,网站如何给技术支持???????????

网友:
应该是指令线的问题!

网友:
MT盘不用指令线的啊。是用IDE线的啊  但怎么也用不了啊。。
难到卡是坏的 ??????????????

网友:
你用的是原始的IDE线吗?
如果不是 普通的IDE线只有近端接口上的设备才能认!

网友:
最还用33线
LZ截个图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