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城W770FS怎么开盖

楼主(2008-03-29):
备用的长城W770FS菜单按钮接触不良,想自己补焊。结果该死的盖子怎么都打不开。
请问有什么窍门啊。

网友:
这款显示器下面有两颗螺丝.上面是用两个卡子固定的.仔细找到这两个卡子的位置,仔细看上面的有两个缝隙大一点的就是卡子的位置,找一个小铁片对着缝隙往下按.然后在后面用手一拍就能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