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A7问题!!

楼主(2008-03-29):
845主板,跑A7内存电压正常,AD线阻值正常只有FILTER0-FILTER7对地组值为0,不知是不是北桥坏了.还有FILTER0-7这个带表的什么意思呀!!!请知道的高手说下谢了!!!!
主板

网友:
有可能只是北桥空焊,按压北桥打一下阻值。。

网友:
很多都是跑A7
http://www.google.cn/custom?doma ... ID%3A1&hl=zh-CN

网友:
论坛里的
http://www.google.cn/custom?doma ... ID%3A1&hl=zh-CN
卡了 点了两下 出来两个
[
]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

网友:
内存边上的上拉电阻的电压是那来的,我找了半天都找不到,那位能不能指点下.这块板上拉电阻就没电压.是不是跟FILTER这个引角对地有关呀!!!

网友:
看看内供,跟上拉供电。有问题没有。。。。

网友:
估计是北桥吧

网友:
是北桥坏了,但我这修不了..还有就是我很想知道FILTER0-FILTER7这些角是什么有什么做用

网友:
北桥虚焊或短路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到是修过很多...
缓冲排阻...330

网友:
顶 顶 新手 学习了
:D

网友(2009-01-06):
缓冲排阻...330 是不是内存那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