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开机运行一段时间便重起

楼主(2008-03-29):
DDR2 533 512M 的内存,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重起,最右上角一电容掉了,换上一个就开不了机,拿掉后连开机都开不了了!请师傅们帮帮忙!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此时故障可能是焊接不良造成,也可能是焊接时造成颗粒损坏,此时开不了机应用测试仪测试.

网友:
测试仪?有专门测内存的议器?测试仪?有专门测内存的议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前辈的指点
:)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的指点
:) :) ,还想问一下,正反面左右上角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网友:
焊接不良 金手指接触 其次 检测是否有坏颗粒

网友:
最有可能有假焊,电容掉了肯定不行,还要检查其它的地方有没有掉或者假焊!

网友:
谢谢各位!
:D :D :D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我没有测试仪,只是全部重新焊接过。OK

网友:
为何掉了电容还可以正常开机并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大概三四个小时),只是重起一次后就会不断重起(刚开机便重起),放置一段时间又会重复以上过程.

网友:
烙铁漏电把内存芯片弄坏咯...............

网友:
谢谢各位
:D :D :D :D :D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什么时候修好了就来告诉大家一些心得~~~~~~~~

网友:
电容是一边接地一边接电
会造成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