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河田劲霸传奇静音版ATX-300WB

楼主(2008-03-29):
电源线接入的上面那的2个电阻,一个是3.3k,另一个被烧黑无法知道是多大,求达人告知这个电阻的大小
求助

网友:
随便找个线路差不多的图纸 慢慢的试吧

网友:
哪些线路和这个差不多啊
……

网友:
就先上个3.3K的上去试一下吧,反正没人知道.具体位置在那里也不知道.

网友:
随便上上去不会出事么
具体位置就是从正面看上去电源线上面,电路板上有个Q4上面,有2个电阻,一个是3.3K
另一个黑了,实在看不清楚 - -b
又找不到电路图和其他样本可以看

网友:
网上有很多图纸自己下了查一下就知道了,但注意查一下是否还烧了其他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容易找得到啊.我求的电路图很多天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