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T515R笔记本,风扇不转

楼主(2008-03-29):
有一清华紫光T515R笔记本,开机能正常运行,就是风扇不转,测量没有电压,请问帮忙给个维修思路,在此先谢谢啦

网友:
上次我有个朋友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修修得花100大洋,说是温控这儿出了问题,后来我直接拉了一个5V,不过风扇一直是转的,

网友:
按楼上的说法做了,拉个5V的也行了,客户的,刚换了个屏,不想出钱了,转就转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