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3-29):
845pe主板诊断卡跑52就停了,CPU自检后,内存显示后就停止不动了,这会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可能是北桥不良。。。。。。。。。。.......

网友:
不过内存,换一个内存试试, 清一下内存槽,清一下BIOS 压一下北桥,换一个IO 换一个电源还不行就难了

网友:
内存不过,简单的都好修,难的都修不了,涉及到北桥 CPU座 BIOS IO等
可能是我技术和设备不够吧

网友:
52显示了吗? 按道理是可以显示了!52是初始化可选ROM!

网友:
换根内存 洗板水洗一下板子!洗洗唰唰也可以修好板子!

网友:
52 时差不多 能显示 了 啊 怎么 还 不过 内存啊

网友:
1:更换内存,检查主板内存相关电路
2:刷BIOS
3:检查PS/2电路
4:清洗、加焊北桥

网友:
刷BIOS资料,刷了不行的话,就上AGP假负载,测下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阻值应该相同,一般相差不大,如有短路或相差很大,那就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