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SUS EN7900GT 显卡.................

楼主(2008-03-29):
收到送修的asus en7900gt 两张,都是点点状的花屏。显存测试为所有显存写出错。 一张换了GPU,没画面了。另一张烘过GPU,画面全花5555555555555555
显卡

网友:
又受误导了不是!现整个维修市场修显卡就是烘啊烤啊吹啊,会修不会修的都把显卡当佳肴来做,白白牺牲了很多本来可以恢复健康的卡。

网友:
一点维修思路都没有。
修板卡都是从小到大的。总是先换显存,不行加焊GPU,再不行换GPU。
你现在已经把GPU烘坏掉了,整卡基本报废

网友:
谢谢版主和张老师的指教,但是我还是不明白,所有显存的写位出错说是显存坏掉的机会因该是不高,最有可能的是GPU。bios我在之前已刷过,不知是不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先测显存的VREF电压
以及有没有掉件

网友:
没有掉件。电压有,但是7900gt的电压部分较为复杂,它可以根据GPU的工作量来调节电压的,但是我没有正确的参数。。。。。。。。。。。。。!

网友:
楼上所说的“没搞清楚”是指那一方面,请指教!!!!!!!!!!!!!

网友:
请版主和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烤红薯一样烤显卡, 楼主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