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FPC维修一例

楼主(2008-03-29):
最近维修一台电脑,故障为不通电,电源型号为长城-ATX-300P4-FPC.初步检查,烧了保险丝管.在此情况下,不能轻易换上保险丝管就通电,沿着线路往后检查,发现主滤波电容C8(330U/200V)失效,其旁路电阻R2(100K/1W)失效,继续检查,开关对管Q1,Q2型号为MJE13009均被击穿.更换上述元件后,电源修复.

网友:
 我前天也修好了这个同型同故障的电源,不过旁路电阻正常,短接绿线到地,风扇一转就停,电源保护,后查+5V整流管有一边短路,换+5V整流管,电源正常了.

网友:
我修过一电源,炸了几次,每次炸都是启动电阻炸坏,还有辅助电源开关管也炸坏。

网友:
好多例子都是大电容旁的100K电阻容易坏,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