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 盘文件不见,但容量还在?

楼主(2008-03-29):
我的U盘文件不见了,但容量还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搞的!里面只一有一个EXCEL文件,其它的就什么也看不到,到DOS下面也看不到!用DIR /A 查看了一下,还是只有那文件,我想问下是不是中毒了,还是U盘里面有总是来的?

大家可能误解了,我那个U盘里面的东西,比我生命还重要,另外我想知道能不能恢复一下,怎么样搞定,这种毒能不能杀,

网友:
可能是U盘闪在有问题,重新格式化试试看

网友:
你U盘中毒了,估计你的U盘好的时候那些文件都是文件夹内容,把带文件夹的资料都隐藏了,需要在U盘里面放个显示隐藏文件的一个注册文件,安装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数据的话 就格式化或用软件清理一下

网友:
最好是格式一下,格完就好用了啊,祝贺你中彩了啊

网友:
那U盘的软件有问题,那只有格式化了,那数据就没有了

网友:
可能是中毒了,原来中过一次这样症状的病毒,不能显示隐藏文件,改注册表搞定。

网友:
我也在等待高手回答结果!!!!!!!!!!!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easyrecovery.
格式化恢复一下,应该可行的.

网友:
全盘杀毒以后,再看看,先不要急着格式化。

网友:
先杀毒吧,推荐一个软件USBCleaner,百度一下就能找到下载了,他还有强制去除目录隐藏属性的功能,要还是不行就只有格式化了,然后再用恢复软件恢复吧。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