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水平亮线,修不了了

楼主(2008-03-29):
今天接到一台17"普平的机子,开机后发现故障现象竟是:一条水平亮线,本以为是很好修的,(以前整过这样的,一般是虚焊,或者是场IC坏的比较多

)亮线是在屏的下方三分之一处.场IC是TDA8172.
拆开机子后也没发现虚焊的,测量各脚电压:1、1.07 V
                     2:11.4V
                    3:-13.54V
                    4:-13.54V
                    5:4.54V
                    6:10.47V
                    7:1.08V
我觉得5脚电压不正常,因为以前我测得的8172的5脚为1V左右,但是换了之后故障还是一样

行场扫描块是TDA9109.23脚为场输出端为2.6V不知道是否正常,

8172周围的元件没发现坏的.
请指教!!!

网友:
一条水平亮线~~说明场电路不工作~~没电流~流过场编转线圈~~

网友:
你的那个问题比我的还好修点,我觉得应该是12V供电那里那个二极管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一台.测量没有问题,换过之后就OK了.

网友:
那建议LZ还是查一下场电路,或者说是有电容坏了

网友:
建议换下 行场扫描块是TDA9109

网友:
只要场偏没有坏.水平亮线还是比较好修的.建议仔细检查场输出电路的工作条件.在检修过程中也要注意场小信号部分.

网友:
场偏转线圈对地接的那个1欧姆的电阻看了没?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等下我试试,要是有什么情况我再向大家请教

网友:
估计故障还是在偏转回路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场电路 :P

网友:
也要检查哈行场块旁边场的电容有问题也会让你修到头大的.我之前修过HP15的就是在上面一条水平亮线,都查过了行场块也换了不行,后才查块子边上的一个无极限电容短路

网友:
旁边的电阻坏了
大概是100多欧的
你查查

网友(2008-06-01):
测场各点电压,片子坏没坏

网友:
仔细看看场输出电路

网友:
场输出电路工作条件

网友:
场电路不工作。。。。。。。。。。。。。

网友:
水平亮线,是场方向没拉开。但不仅仅只跟场放大IC 有关(当然场放大IC机率最大),还有振荡IC及外围元件也是可能的故障点。振荡电路没波形过来,放大电路正常也没用哈。

网友:
检查一下场电路 。。。。。。。。。。。。。。

网友:
我的管子正赏时的电压是:1:101V  2:11V  3:0V  4:-10V  5:-10 V  6:13V  7:1。1V

亮线时      1:1.1 V  2:12V  3:0  4:-11V  5:-11V   6:13V  7:1.1V

由于看不清是什么管子,请各位高手看看

在管子的旁边有个二极管正常时负极是11V 正极是11V   亮线时负极是12V,正极是12。5V   哎~~~~~~~

网友(2008-10-13):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有一台改装电视29寸..出现水平亮线不知道该如何检修~~ic是7841各脚供电电压正常..震荡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