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333一开机就进BIOS.

楼主(2008-03-29):
华硕A7V333一开机就进BIOS.而且会停在让你选 CPU工作频率的选项上,保存重启后点不亮,代码99.刷过BIOS,无效。

(已解决了,是客户拿到另一家去修的时候换了个内存控制芯片型号不一样。换了个原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正常现象  没什么问题   保存退出就行了
如果还是这样 那你检查下 CMOS电路 电池是否有电等问题~~~

网友:
我以前修升技主板的时候遇到过这问题...我记得当时也是进去就是停在选择CPU频率上..然后我当时没看CPU 的大小.就选择了自认的选项,结果保存后就不亮了,必须放电才能亮..最后查出问题是进入COMS后停在CPU频率选项上,你必须选择你使用的CPU的实际频率...要不然保存退出就不亮了......在你说的那个扳子上面你可以试下...说不定有用....

网友:
这个主板有硬跳线。
建议BIOS刷到1008.4

然后使用硬跳线 。ASUS的工程师也是这么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