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D时钟比正常慢.

楼主(2008-03-29):
技嘉845D时钟比正常慢,已换过32.768晶帧和楷帧电容,CMOS跳线处电压也正常3V,就是时钟慢,并且SB也加焊过,都无效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有必要修理吗,大多数的主板时钟时间都不是很准的,快点慢点很正常啊

网友:
呵呵,没有修的意义。快点慢点很正常啊。用不着为小毛病去修理拉

网友:
:D :D :D 同意~ 这些小问题又不会影响到什么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你是如何知道时钟要慢一些呢

网友:
CMOS设置好时间后,关机等个1小时再开机,发现时间比正常慢30分钟,

网友:
30分钟就不正常了!!!!换一下旁边106的电阻。要不用示波器量是不是有32.768khz。
再则就SB 坏

网友:
1。换一个电池试试
2。跑一下线路,应该有一个小电容,它可能漏电
3。桥局部损坏

网友:
一般和南桥的关系最大,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小问题,没必要修了,修也是修COMS电路,其他的修了一不小心将问题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