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VBX-X主板 无复位 无PG

楼主(2008-03-29):
主板型号   华硕:A7VBX-X

故       障   无复位 无PG

查CPU电压1.6V 上假负载2.26V

           时钟(假负载)2.4V

          复位0.06V

PCI 电压5V  3.3V 12V 正常

       时钟1.6V        正常

       复位0V

AGP 电压12V 3.3V 5V 正常

        时钟1.6V

       复位0V

DDR 2.5V 正常

IDE 复位脚 0V

复位针电压5V

电源接口8脚对地无穷。电压5V

华硕AS016芯片1脚2.8V供电   2脚5V    3脚3V    7脚RSTIN 0V   9脚PCIRST 0V  14脚15脚5V   16脚3.3V

上测试卡RST常亮 无代码

PG信号是内层线不知道跑那里。复位脚直接跟时钟芯片脚相连。没进南桥

故障原因:内存条金手指爆了一个后引起该故障

网友:
是不是AS016损坏了。眼下找不到这样的芯片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AS016坏了,这个芯片在坏板上应该可以找到呀

网友:
我有一块是-LA的。也是这样。不过多复位几次有时候能点亮

网友:
有人知道如何判断这个芯片的好坏么

网友:
测一下复位的脚是不是有高电平,
IO看看热不热,换一个IO  IT8705

网友:
复位针电压5V

I/O 8712F-A不发烫
问下:ATX PG接口电压有5V 对地无穷
ATX接口PG电压应该直接通向那里?
如果CPU没有PG 是不是就没有复位
复位和PG那个先产生

网友:
应该就是as016坏了..    建议换个试一试

网友:
时钟好像不对。打阻值看看北桥地址线阻值是否正常,电压是否一样?如一样换时钟IC看看。

网友:
今天又查了下
发现CPU PG直通 ATXP5 芯片4脚 电压0.27V
ATXP5供电正常。9脚NB-PG 电压0.01V
12脚 RSTOUT# 1.5V 这个复位正常 可他是管理那个复位的那?IDE AGP PCI CPU 全无复位
1脚 图纸上说是3VSB 但是待机无此电压 开机才有
跑复位开关 发现直接进入 时钟芯片ICS UJ960288(主时钟芯片 主板上还有个时钟芯片ICS UJ960266)因为没他的图纸,网上查不到不知道怎么去通南桥了。
ATX接口8脚PG 对地阻止无穷大 也没进I/O 不知道通向那里(主板表面无此跑线,可能走内层了)

网友:
谁有以上时钟芯片资料传个。谢谢了

网友(2009-06-12):
有可能是这个AS016坏了...............